[求助] 请问在cadence IC6.17中,psin属性中没有PAC magnitude,怎样才能解决呢

楼主(2020-09-10):
我看5.1.41版本教程中,psin直接可以设置PAC magnitude,不知道6.1如何解决?
向各位高手求助,谢谢~

楼主:
我选了port,display small signal params下面没有PAC,您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analogLib不正常,这个Port显示确实有问题

网友(2022-01-12):
感谢楼主,感谢4楼

网友(2022-05-19):
我的617也是没有,换了个61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