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流片后,对芯片测试得到默认电压离散较大

楼主(2020-09-10):
【求助】LDO的主体结构为轨到轨的运放,设计的默认电压值为1.5V。流片后,对芯片进行测试,发现不同芯片上的LDO默认电压为1.27V~1.6V,整体离散程度较大。请问,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初步分析,因为该芯片中的BG模块,未作调制位,主体结构为cascode,是否会因为BG提供的基准不同,导致LDO的此项问题?谢谢!
补充说明:有对LDO和BG做两版test_chip,测试结果,LDO默认值偏大100mv左右,即1.6V,BG模块的基准电压,也是偏大100mV左右。

网友:
montecarlo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BG输出和LDO输出都测一遍,画出散点图,可以看LDO输出电压与BG电压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