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cess+rwc 的作用

楼主(2020-09-10):
跑仿真时候,默认就会加上option :  access +rwc

那么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 感觉不加它,仿真也能跑呀 。

网友:
你dump fsdb波形吗?你不加的话用verdi打开试试,会报没有read access。。。额simulation阶段就报了……

网友:
IUS的-access+rwc,类似于VCS的-debug_pp/-debug_acc+pp/-PP,如果不加的话,可能无法dump波形,使用simvision时就只能看大设计的层次结构图,无法使用simvision查看源码,也无法使用单步调试,pli/dpi等。

网友:
这些参数的作用,还是多看看工具的manual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