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台积电.18bcd的design rule问题

楼主(2020-09-10):
在rule里关于current density这块有一段是说假如一截金属很短的话那么它的过电流能力会增加,比如说length>20就是正常的一倍电流,20>L>2就可以双倍电流,L<2就可以四倍电流。我想知道这条rrule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我用一段L=2的M1和M2交替跳线走很长距离的话是不是能达到两层金属四倍电流的效果呢?

网友:
是因为电迁移么?

网友:
短金属效应?

网友A:
没看到过他的rule,听描述应该是短金属效应。

楼主:
能稍微描述下短金属效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过他的rule,听描述应该是短金属效应。

能稍微描述下短金属效应么?还有就是大佬认为我的那个想法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2024-08-06):
请问design rule 文件是哪一个啊,我的65的没有找到是哪一个文档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