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报错

楼主(2020-09-10):
求助大佬们:
vcs后仿.v网表报错:Keyword ’do' cannot be used as port connection name of module
请问这个Keyword是什么的keyword,verilog好像没有啊……vcs的吗?
rtl是vhdl和verilog混合的,do是vhdl里module的port,我vcs和nc前仿是没问题的,
只能生成verilog的网表,请问我现在只能去改port name了吗?……

网友A:
do begin
end whil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 begin
end while(x);

额……verilog也可以用do while啊……那只能改名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verilog也可以用do while啊……那只能改名字了……

不用改名字,用三步编译可以解决。例如verilog实现的trl中有sv关键字,那么一步编译肯定报错,这时候你可以分开编译,编译rtl时不加-sverilog,将rtl编译到一个lib中,将sv的bench编译到另一个lib中,最后两个lib链接再生成simv就ok了。vhdl同样处理,配好synopsys_sim.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名字,用三步编译可以解决。例如verilog实现的trl中有sv关键字,那么一步编译肯定报错,这时候你可 ...

谢谢大佬们,我也想过分步编译,不过这个网表是给合作伙伴的,我估计他们懒得分开跑,还是算了,改个名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