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ner和Monte Carlo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9-11):
小白请教大家几个关于MC仿真的问题:
1.大家做项目时,Corner和MC仿真都需要做吗?在每种Corner下电路性能都必须满足指标要求?
2.Corner和MC是在前仿阶段做?版图后仿时能跑MC或者Corner吗?
谢谢指教!

网友:
MC virtuoso symbol , 很多 symbol mosmodel  Mxx   , MC subcircuit  ,  我跑 mc 一个格手改 mosnetlist ,

1.   MC , corenr
          -> YES
这基本
  5 corner + 3 vcc + 3 temp  (-40~125 )
在每种Corner下电路性能都必须满足指标要求
-> 基本会全做 , 但万一某 corner 下某个temp 不能 ,  会考虑 trade-off  .  有时会看 MC, sweep 300 次后 看机率阿,  如果. 要全过 "电路要变大.  电流要很大" ,  那我宁可用原来  ,  像 OPamp  ,bandgap ,   LDO 基本都会全corner 过 . 但 whole chip 可能很难 5 cornerpass
2.  前仿 corner + mc,  后仿 只跑 corner
版图后仿时能跑MC或者Corner吗?
     corner 当然OK ,  R, R+C , C+CC, R+C+CC  全跑

网友A:
1:如果不是流片的项目,如果是看架构的功能性也可以不跑(严谨性方面是要跑的)
但如果是要流片,尤其是工业级流片,肯定跑的,因为工艺厂商并不能保证所有参数一定在TT,是由范围的。
2:CONER和MC前后仿真都可以做,因为只是里面的器件参数有变化,举夸张一点的例子。
TT工艺角下阈值电压是0.7V,SS下可能是0.8V ,FF下可能是0.6V ,当然也可能是0.6~0.8V间的某一值,但是一般做最大最小的仿真即可。

网友:
1.都要跑,指标满不满足就看要求了,增大面积,增加功耗才能满足,是不是要权衡一下
2.前后仿都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 看 virtuoso symbol , 很多 symbol转 mosmodel  Mxx   , MC 都subcircuit  ,  我跑 mc都 一个格手改 mo ...

非常感谢,另外问下后仿是怎么跑Corner的?和前仿一样吗,只是设置section=FF/SS就行?但是后仿用emx/pex抽参后得到的不是具体的参数吗,设置section=FF/SS还有用吗?同样,后仿跑MC是怎么实现的,我理解的是用emx抽参后得到的是固定的S参数,是不会改变的,那这样跑MC跑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不是流片的项目,如果是看架构的功能性也可以不跑(严谨性方面是要跑的)
但如果是要流片,尤其是工 ...

非常感谢,另外问下后仿是怎么跑Corner的?和前仿一样吗,只是设置section=FF/SS就行?但是后仿用emx/pex抽参后得到的不是具体的参数吗,设置section=FF/SS还有用吗?同样,后仿跑MC是怎么实现的,我理解的是用emx抽参后得到的是固定的S参数,是不会改变的,那这样跑MC跑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另外问下后仿是怎么跑Corner的?和前仿一样吗,只是设置section=FF/SS就行?但是后仿用emx/pex ...

hspice .alt 就可换 corner

网友(2021-05-10):
very good experience, thanks a lo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C 看 virtuoso symbol , 很多 symbol转 mosmodel  Mxx   , MC 都subcircuit  ,  我跑 mc都 一个格手改 mo ...

为什么后仿真,要R,R+C,CC,R+C+CC,分开跑?直接R+C+CC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后仿真,要R,R+C,CC,R+C+CC,分开跑?直接R+C+CC怎么样?

后仿postsim .. analog design 来说
R => presim 差不多. 这我拿来 check版图画好电路连结, 照说 LVSpass 应该不会画错啦 . analog 有些 subnode
C+CC =>  因为 r+c node很难 debug都流水号.  如果后仿有问题, 会先看 C+CC ,  dbeug  哪些点出错
致于 R+C  &R+C+CC ,  如果 R-Cclock  流片回来 , real  CHIP clock 会在 R+C   R+C+CC , 如果一般电路后仿 我会看 R+C. clockbase  类特别 ring-osc  , R-C osc , 电流Cap osc   . 流片 maybe 会在两个间 .
还有 R+C+CC 太大 netlist  spice 会不跑, 某些 adit  hsim 会简化. 但发生过 hsim longchannel device 是错.  有用 hspicecheck , hsim 真的就跑错 .
Whole chip 来说 R+C+CC太大 跑太慢下, 我可能就看  R+C
其实 clock 如果流片回来 在改也是可, 不过我习惯先把 clock做准, 因为有时  MPW 是无法给你 CP   or TRIM (FIB  cost 也很贵)  , 一开始 clock 先做好不是比较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