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 read .tcl 摆pin问题

楼主(2020-09-11):
一个模块的pin原来手动摆了一遍,write pin写了pins.tcl保持了下来,但是在关掉当前设计,从新打开原来设计read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output_data/core_pins.tcl          place_fp_pins -block_level时, pin位置没有变化。说terminal not prefered revise layer ,有强制移动的命令嘛?谢谢

网友A:
你可以remove_pin_pad_cons,可能还要remove_pin_terminal 然后再source tcl,再place_fp_pin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remove_pin_pad_cons,可能还要remove_pin_terminal 然后再source tcl,再place_fp_pins试试 ...

你好,remove_pin_terminal 这条命令是?

网友A:
remove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remove_terminal *
source tcl
place_fp_pins -block_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ove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remove_terminal *
source tcl

谢谢你的回复,试了一下结果还是那样,不知道跟库有没有关系,原来用90的库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B:
我觉得你思路要拓宽来debug。
比如说,你是不是反复在试这些tcl?退出重新来过有没有?让tool的记忆清一下?
再比如说,如果你90库以前没出现过,那么跟你这个库的区别就是引起你这个现象的原因咯,那可能是金属的定义方面,方向之类的。说白了你现在给pin安排的层次不是物理库里推荐的,因为pin有东西南北,金属有横竖横竖。如果强行改不掉,你能不能迁就库?模块pin的安排没那么死板,也就是多个通孔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思路要拓宽来debug。
比如说,你是不是反复在试这些tcl?退出重新来过有没有?让tool的记忆清一下 ...

对,我刚开始做层次化,所以一个design open close commit 很多次,我刚刚对了一下,pin的位置都按照.tcl的要求变了,就是layer的问题,我原先做floorplan时读.tcl也没有实现(库pin默认的是side1、3是M2,2、4是M3),但是手动,或者set_att可以改变所在side的layer。所以我就好奇set_pin_pad为什么不能实现,是不是还需要什么命令。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ove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remove_terminal *
source tcl

刚刚对了一下,pin的位置改变了,只不过和我原来手摆的距离不一样,我以为没有变化,现在想了一下并没有设置pin之间的距离,不过pin设置的layer没有变化。

网友C:
建议写pin的def文件来保存pin的位置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写pin的def文件来保存pin的位置信息

多谢,下次试试。

网友:
这么看来模块pin这事儿还是encounter/innovus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