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SMIC55工艺,RF管子器件比普通器件多的Layer层作用?

楼主(2020-09-11):
画版图时对比发现,RF器件比普通器件多了DUMBM、DUMBA、DUMBP、RFDEV等Layer层,请教大佬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的

网友:
没做过smic工艺,不太清楚,这些层次design rule肯定都有定义,看文件定义比问别人更好,不过看层次的名字前三个层次应该是dummy层或者dummy block层,最后一个应该是定义RF器件的层次不知道猜测的对不对!

网友:
dummy layer 吧  rfdev 是Mark layer,识别层

网友:
看design manual啊,这几个估计是dummy block layer 和RF的mark layer

网友A:
没太用过他家的工艺,但是大概猜的出来

DUM前缀的基本是DUMBLOCK的作用,RF前缀的大概率是标识层。

可以找FAB要DEVICE TRUTH TABLE,里面有器件构成的工艺关键层次和设计层次的说明构成。

从工艺角度来说,RF器件和普通器件是没有区别的。但RF器件的模型是带寄生参数专门提取的,所以会更加准确,但也严格限制了版图的画法。所以要加上各种识别层,主要作用两个,一个是LVS时候识别和模型里面的名称对应,另外一个是寄生抽取的时候,不对RF器件做寄生抽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用过他家的工艺,但是大概猜的出来

DUM前缀的基本是DUMBLOCK的作用,RF前缀的大概率是标识层。

非常详细,谢谢回复

网友B:
dummy block和rf making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mmy block和rf making layer.

谢谢,具体请问一下这个dummy block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请问一下这个dummy block是起到什么作用?

名字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dummy block层自然是屏蔽生成dummy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名字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dummy block层自然是屏蔽生成dummy的层次。

谢谢,第一次接触这个,还不太了解

网友(2025-05-19):
不insert all metal dmy;不insert AA;不insert GT;RF管子DRC/LVS mark layer

网友(2025-09-16):
请教一下,SIMC的工艺文件就是reference manual吗?刚开始设计电路不知道该怎么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