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SMIC55版图中DG和TG层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0-09-11):
用高压器件的时候,发现1.8V器件和2.5V器件分别比1.2V器件多了DG layer和TG layer,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作用是什么?还是只是起个器件识别的作用?

网友A:
没有过smic的工艺,接触过类似的工艺,应该是区分管子栅氧厚度的吧,1.2v,1.8v,2.5栅氧厚度不同的,应该就是通过上面的层次区分的,当然也能起到识别器件的作用,design rule应该也会有层次的定义的可以看看。

网友B:
这个不仅仅是识别,GOX不一样,后续产生LDD也不一样,都是通过这个识别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过smic的工艺,接触过类似的工艺,应该是区分管子栅氧厚度的吧,1.2v,1.8v,2.5栅氧厚度不同的,应该就 ...

谢谢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仅仅是识别,GOX不一样,后续产生LDD也不一样,都是通过这个识别产生的 ...

谢谢,我好像知道了。DG是Dual Gate,定义1.8V的晶体管;TG应该类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好像知道了。DG是Dual Gate,定义1.8V的晶体管;TG应该类似。

那TG 就是Triple Gate了

网友D:
TG好像是3.3V器件,类似识别层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D:
TG好像是3.3V器件,类似识别层

顶你一下

网友(2021-04-18):
smic18mmrf 工艺里面,3.3V的管子里有DG layer。

网友:
dual gate oxide 是指栅氧厚度是两倍的吗?

网友(2025-12-02):
引用 网友C:
那TG 就是Triple Gate了

TG一般指的是 Thick Gate oxide 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