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

楼主(2020-09-11):
一般来说,pmos做在nwell可以实现隔离,nmos可以做在deep nwell里面实现衬底与衬底的隔离,那么可以把pmos做在deep nwell里面吗?一般会这样做吗?

网友:
PMOS做在nwell就够用了,不需要DNW了吧?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可以用dnw也可以不用,做在dnw里的pmos管子对psub抗干扰能力比没有dnw的pmos更好,但是面积会大一些,距离周围的器件的规则应该也会大,这个就要自己权衡利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可以用dnw也可以不用,做在dnw里的pmos管子对psub抗干扰能力比没有dnw的pmos更好,但是 ...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0-12-25):
可以啊,毕竟还有DNW 寄生的PMOS 呢

网友:
yes, it can, but depend on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