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MX仿真结果里面的耦合系数K怎么看,是一条线,该看哪一个点呢

楼主(2020-09-11):
请问EMX仿真结果里面的耦合系数K怎么看,是一条线,该看哪一个点呢

网友(2020-11-01):
请问您用EMX仿真耦合系数时,选的是哪种类型 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耦合系数时乱的

网友:
我只有选择transformer 里的no common mode 和no tap才能plot耦合系数,请问一下您是怎么仿真的

楼主:
我就是transformer no common mode 和no tap仿的,要根据你自身是什么变压器模型,对应选择仿真类型,不然出来是错误的

网友:
还是仿完EM之后拿transformer模型算吧,EMX里transformer的模型比较复杂,k值和理想transformer模型还不太一样。此外,k值是随频率变换的,所以你关注你带内的k值就好了,远离自谐振频率的地方波动不大。

网友A(2024-05-15):
我想问下k值为啥是负数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k值为啥是负数

请问为啥呢  耦合系数为负数   LQ 符合要求的话  是不是也是错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