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DC中指定门控时钟综合成的管子为CKLNQxxxLVT

楼主(2020-09-11):
请问各位大佬,我想在DC中使用了compile_ultra -gate_clock来综合,请问使用什么命令可以指定门控时钟综合成的管子为CKLNQDxxxLVT/CKLHQDxxxLVT(指定为地阈值的管子,好像可以降低功耗?),我用的是TSMC 28的库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助呀

网友A:
set_clock_gating_style ......... \
               -.............................. \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CKLNQ****}

网友:
建立插入clock gating单元和compile_ultra分开来做,先通过set_clock_gating_style命令指定使用的clock gating单元的类型,insert clock gating, compile_ul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lock_gating_style ......... \
               -.............................. \
                 ...

这个command的-pos {integrated: }的冒号后面是不是只能指定一个cell呀?我在冒号后面加上[get_lib_cells */CKLNQ*LVT],失败了,我要怎么弄,才可以指定多个不同驱动的管子,让工具在综合的时候自己选择需要的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lock_gating_style ......... \
               -.............................. \
                 ...

set_clock_gating_style的-pos {latch : } 可以指定多个不同驱动的管子(CKLNQD*BWP40P140LVT)吗?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唉我又不是前端我是个正宗pr  。我理解如果工具不支持星匹配多个,你就指定一个驱动在中间的,总不会大错。一个门控而已,你再加个 “-max_fanout 16”  帮忙控一下扇出,综一下看看,时序过不了再分析。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唉我又不是前端我是个正宗pr  。我理解如果工具不支持星匹配多个,你就指定一个驱动在中间的, ...

嗯嗯,我尝试了使用驱动为4的管子,没啥问题,应该不用指定多个,够用就行。感谢大佬回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