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v VCO中,在源端加电阻为什么能优化相位噪声?

楼主(2020-09-11):
如题,在inv构成的VCO中,在MOS管的源端加电阻,能优化phase noise, 这个原理是什么?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但是找不到了,还请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调整了共模的二次谐波的幅度和相位,能提高了flicker phase noise;
但是,也抑制了DC,所以过大,对thermal phase noise有影响。

用尾电感,能调整二次谐波的幅度和相位,但是又不影响dc。

网友:
没听说过呀,有没有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