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在FPGA内如何更好的实现乘法,乘加的,是直接用* 还是用IPcore

楼主(2020-09-11):
如果直接用*, 不可能1clock出结果吧?象下面的程序,out_y的latency时间会有可能与综合出来是LUT或DSP48E这个因素有关吧?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out_x <= 0;

    out_y <= 0;

end
else begin

    out_y <= in_y + (in_x * coeff);

    out_x <= in_x;

    end

end

如果用Multiplier-adder这种IPcore,他们本身的latency基本上固定而且可以修改,用这种方式,那岂不是要写状态机来得到乘积结果。

我要计算类似下面的式子
Xb(1)=Xa(1) + Xa(2)*C1+Xa(3)*C2 + Xa(4)*C3 + Xa(5)*C4 + Xa(6)*C5
Xb(2)=Xa(2)+Xa(3)*C1+ Xa(4)*C2 + Xa(5)*C3 + Xa(6)*C4

结果Xb(1),Xb(2)会作为输入,计算上述的式子。

网友:
看你时序是否满足了,时序满足就偷懒直接用表达式吧,否则的话用ip实现,可能会增加latency,自己加pipeline逻辑

网友:
1 可以直接用*, 综合器会选用DSP核来综合。
2 延时问题也不是大问题。如果担心乘法器周期太长,可以设置Multi Clock.
3 FPGA内部的乘法器位宽是固定的。在输入位宽大于IP核固定位宽时,位宽分配需要手动优化,如采用“karatsuba乘法”优化。

网友:
推荐使用硬核乘法器,使用lut综合出来的乘法器,占用资源很大

网友:
FPGA设计中应该尽量避免直接使用运算符。当然简单的计算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