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周跳(Cycle Slip)问题会导致PLL失锁吗?

楼主(2020-09-11):
请问有这样一个PLL的设计,其环路带宽和参考频率之比是1/500,书上说这个比例超过1/100有可能会发生周跳。那周跳会影响到锁相环的锁定吗?会失锁吗?还是说只会导致锁定时间的增长,最终还是会锁定?
才了解这个概念不久,还希望有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锁定时间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锁定时间加长

好的 谢谢~

网友(2023-10-18):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讲unlock和cycle slip的分析的论文呢?最好是比较通俗易懂的那种,找了几篇分析只知道是和信噪比相关,但是没有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