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求助一个关于set_vt_filler_rule的问题

楼主(2020-09-12):
当前用工艺是UMC40, HVT的有一些1x2x的inverter和1x2x3x filler cell的hvt标识层面积不够,如果不补HVT的标识层会报DRC。
因为工具默认insert_std_filler的VT类型是随机的
所以我设置了HVT和RVT的两种Vt type,想用set_vt_filler_rule来控制工具插HVT filler来补HVT标识层面积。
期望HVT和RVT之间使用HVT filler, HVT和HVT之间使用HVT filler, RVT和RVT之间使用RVT的filler。
但是效果很不理想,
其中包括几个问题

问题1:
core area 边缘会存在RVT logic cell不贴边缘有空隙,工具会在这个RVT cell和core area边缘的空隙insert HVT的filler,
这种情况上面说的rule 貌似cover不到,如果空隙比较小,工具放置了1X2X3X的filler都会报violation。

问题2:
有的2x的HVT的inverter从DCT继承过来的,这样的inverter可能PR后左右两边都没有空隙,且左右两边都是RVT的cell,结果导致DRC violation。
因为没有空隙,也无法通过插入HVT的filler cell 来修复。

问题3:
有的空隙工具会使用多个filler cell填充,比如4X filler和1X filler(lib里没有5X的filler cell),虽然我设置了HVT和RVT之间使用HVT filler,但是ICC给做了这样的结果:
HVT Logic Cell + RVT 1xFiller + HVT 4x Filler +RVT Logic cell

这个1x的filler 会导致HVT标识层面积不足和HVT 标识层spacing等多个DRC

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类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试试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r + set_spacing_laber_rule 左右各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r + set_spacing_laber_rule 左右各留一点

谢谢,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不过PT的是把FILLER看成是opensite,如果这样设置会不会造成PT ECO时把避免DRC拉开的space给用了,导致和ICC之间的correlation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不过PT的是把FILLER看成是opensite,如果这样设置会不会造成PT ECO时把避免DRC ...

不清楚你的表述。。。

网友:
在你timing不敏感前提下,换掉一部分cell变成hvt cell的方法呢?做一次leakage power的优化

网友B:
foreach出来有HVT min area的drc错误的bbox,抓出来对应的FILLER cell ref_name,replace_cell_reference  ref_name从HVT->RVT

楼主(2020-12-14):
引用 网友B:
foreach出来有HVT min area的drc错误的bbox,抓出来对应的FILLER cell ref_name,replace_cell_reference   ...

谢谢。你说的方法可行,但是怎么用bbox抓bbox位置的cell呢?大佬能说说是用get_cells的哪个option, 我试了一圈都不行。
最后用脚本把bbox的llx和lly加个offset变成点,用get_cell的at port option才抓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方法可行,但是怎么用bbox抓bbox位置的cell呢?大佬能说说是用get_cells的哪个option, 我试 ...

处理下bbox用get_cells -at / -intersect等等都可以,看你习惯了

网友(2021-01-24):
引用 网友B:
处理下bbox用get_cells -at / -intersect等等都可以,看你习惯了

请教下怎么用bbox来get到ne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