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扫描bus2reg未执行

楼主(2020-09-12):
最近利用uvm自带的seq测试复位值(uvm1.2版本),在case中用hw_seq.start的方式启动seq, 目前读第一个寄存器就仿真卡死,发现driver中读操作已发出去并收到了响应,seq_item_port.item_done()已执行,但adapter中的bus2reg未执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已解决,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低级错误。

具体说明错误呢

网友(2021-02-18):
请问是什么错误啊
最近也遇到了

网友A(2021-05-26):
怎么解决的呢,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呢,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低级问题。首先看看源代码:bus2reg
if(!$cast(tr, bus_item)) begin
.....
end

但是我不想用if 而是改成assert。我改成了
assert(!$cast(tr, bus_item)).
这就有问题了。会报告unname$$。
问题是多加了一个!号。去掉就行了。

综上 assert 最好不要加!。会出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