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的设置

楼主(2020-09-12):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如果我想在电路里使用时钟门控,而且已经在RTL级添加好了使能信号,那在DC时set_clock_gating_style该做哪些设置,都该设置set_clock_gating_style的哪些参数项?

网友:
建议man一下该命令,找个简单模块尝试一下这个命令的参数

楼主:
能不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常用的有哪些?我看set_clock_gating_style的参数项太多了,不知道该用哪些?

楼主(2021-01-03):
直接把综合设置成 compile_ultral -gate_clock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