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的DVSE 和DVS pin 脚的作用

楼主(2020-09-12):
楼主使用的sram 中有 DVSE 和 DVS[3:0] 的pin, 虽然有相关pin 的描述,但楼主仍然没看懂什么意思, 谁能帮忙用中文解释下
DVSE         input     Sensing margin tuning enable pin
                             Floating is forbidden
                             Low:Disable with the default setting
                             High:enable ;defined by DVS[3:0]

DVS[3:0]    input   Sensing margin tuning pin
                            Floating will be forbidden if the DVSE signal is set to high
                            ‘0000’:set the larget sensing margin at the slowest speed
                            ‘1111’:set the smallest sensing margin at the fastest speed

网友A(2020-10-20):
sensing margin应该指的是read的时候output的sensing amplifier开启 的时机,
sa开启的越晚,sensing margin越大,速度越慢,误码越低

DVSE是sensing margin调节使能
DVS控制sa开启的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ing margin应该指的是read的时候output的sensing amplifier开启 的时机,
sa开启的越晚,sensing margi ...

感谢您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