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IC617中analogLib的port和psin,CDF中缺少PAC相关参数,如何解决?

楼主(2020-09-12):
cadence:在IC617,选定analogLib里面的psin,port,发现CDF参数显示不全,想要仿真PAC,PAC相关参数都没有。打开CDF->edit里,更改了display condition,但是报错了。
另外:按照另一个虚拟机的port,psin的cdf参数对比了一下,发现我和他的CDF参数设置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何会缺少PAC相关参数的显示。
向各位大神请教,求救~

谢谢!

port的CDF中无PAC

port的CDF中无PAC

psin也无PAC

psin也无PAC

CDF

CDF

试着修改CDF中的display condition 报错

试着修改CDF中的display condition 报错

网友A:
从别的版本拉一个库过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版本拉一个库过去应该就可以了

library path editor里把IC617的library path改成了IC5141,但打开后发现全部的CDF参数那里都没有显示了

网友B:
更换软件版本,617.500.21这个版本没有问题,你用的应该是网上流传的那一个617的虚拟机,里面的calibre/virtuoso/hspice,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软件版本,617.500.21这个版本没有问题,你用的应该是网上流传的那一个617的虚拟机,里面的calibre/vir ...

请问,617.500.22可以吗?还没找到617.500.21

网友:
hotfix应该是修复了这个问题的,论坛上好像有721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library path editor里把IC617的library path改成了IC5141,但打开后发现全部的CDF参数那里 ...

你去找下617.721或722,试试看

网友(2020-10-27):
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2021-02-2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