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icense 求助

楼主(2020-09-12):
88资产
将别人的系统打包复制克隆过来后发现 calibre license 不能用,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提供具体的步骤,新手!!

网友:
Calibre是个电子书阅读软件,免费的,从网上下载一个,官网有portable的,有安装版的,可以下载一个就行了

网友(点评):
Mentor Calibre,跑LVS DRC的

网友A:
更改虚拟机设置的mac地址,改为和license 第一行的000c一样或者重新解压一个虚拟机平台打开,打开时选择我复制了该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改虚拟机设置的mac地址,改为和license 第一行的000c一样或者重新解压一个虚拟机平台打开,打开时选择我 ...

最好选择移动哦,选复制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虚拟机设置的mac地址,改为和license 第一行的000c一样或者重新解压一个虚拟机平台打开,打开时选择我 ...

谢了,我更改了虚拟机的mac 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2022-12-29):
引用 楼主:
谢了,我更改了虚拟机的mac 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你好,我和你一样打包别人的虚拟机,但是我改完mac地址只能用很短的时间,然后就显示license没了,用lmstat显示是Vender daemon status:mgcld: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