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与Corner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13):
小白请教三个问题:
1.Monte Carlo仿真结果柱状图不对称怎么解释?number of points已经足够多,1000个点。比如小于-3sigma没有点分布,大于+3sigma有点分布。这种结果正常吗?如果正常,那么在±3sigma之间的概率还等于99.73%吗?
2.MC仿真出来的±3sigma边界与Corner中的FF/SS有关系吗?
3.如果FF、SS是两个边界,那么FS、SF包含在这两个边界之间吗?

网友:
包含,选MC的时候有特殊的corner,一般是ff和ss是两极端,然后中间均匀分布之类的,fs和sf包含在这两个中间

网友:
这一切都和你的设计有关系。把FF-SS corner想象成一个平面,FS、SS、SF、FF分别是4个角,所以SS-FF是不包含FS和SF的,都要仿。
至于分布的话,比如说你的设计向下的裕度很小,向上的裕度很大,那么MC的分布肯定是负值的分布窄,正值分布宽。
sigma是统计值,和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你这次仿真的一个统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