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寄生参数后(.spf)怎么进行后仿真

楼主(2020-09-13):
寄生参数已经提取好了,怎么进行后仿真啊,我看有个大佬说“生成的spf进行格式处理,include在导出的input.scs里面,spectre执行就可以了”这个格式处理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再详细一点吗,我没用过config view仿真

1. 选中在bench 对应的cell,new,下拉新建config view,选择电路视图,后面选spectre 选项;
2. 应该会弹出config view 或者你打开config view;
方法1:
选择后仿真的模块,调用的view 改成spice 网表选项,然后会选择路径;之后运行仿真即可;
方法2:
选择后仿真的模块,调用的view 改成symbol,然后把spf 像model 一样,加在model 设置里面;

注意:spf 格式顺序需要更新;

网友B:
spf Syntax
name options spf="scope filename"
Description This option specifies the DSPF file that is to be backannotated and its scope. If you specify this option multiple times, all specified settings are considered.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spectre manual
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User Guide
August 2015 483 Product Version 14.1
© 2003-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Parasitic Backannotation of DSPF/SPEF/DPF Files
■ Post-Layout Simulation Methodologies on page 483
■ Parasitic File Loading Parameters on page 484
■ Parsing Options Used in Backannotation on page 486
■ Selective Backannotation Options on page 490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on page 4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f Syntax
name options spf="scope filename"
Description This option specifies the DSPF file that  ...

谢谢,您有这个用户手册吗,可以发一下我邮箱吗1907831817@qq.com

网友A:
电路,建立一个config view,然后对应的模块选择spice 格式的文件,加进去;
就可以正常run 了;
可能的问题有两个:
1. spf 格式网表端口顺序,可以导出cdl网表进行替换;
2. CDF 问题,由于端口变更,导致仿真报错,重新生成symbol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建立一个config view,然后对应的模块选择spice 格式的文件,加进去;
就可以正常run 了;
可能的问 ...

您好,能再详细一点吗,我没用过config view仿真

网友:
要格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选中在bench 对应的cell,new,下拉新建config view,选择电路视图,后面选spectre 选项;
2. 应该会 ...

您好,我还想问一下,config里面的global bondings里的view list、stop list、constraint list该怎么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问一下,config里面的global bondings里的view list、stop list、constraint list该怎么选
...

不用选,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C(2020-11-05):
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etup,simulation file,dspf里把文件填进去就可以了,仿真的log文件里会提示xx subckt被 xx.spf replaced 掉了。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C:
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etup,simulation file,dspf里把文件填进去就可以了,仿真的log文件里会提示xx subc ...

请问有spf生成后,后仿的步骤吗?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选中在bench 对应的cell,new,下拉新建config view,选择电路视图,后面选spectre 选项;
2. 应该会 ...

想知道如何更新spf格式?
我进行了仿真,总显示input.scs中这个模块的端口未定义,个数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etup,simulation file,dspf里把文件填进去就可以了,仿真的log文件里会提示xx subc ...

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D(2022-06-21):
你好,我知道有了spf文件如何后仿真,但是不知道这么用star RC提取寄生参数,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E(2023-01-07):
引用 网友C:
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etup,simulation file,dspf里把文件填进去就可以了,仿真的log文件里会提示xx subc ...

请教一下,这样做之后仿真结果和前仿真一模一样,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样做之后仿真结果和前仿真一模一样,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

看log里有没有提示说xx subckt被替换,如果没有,看看你的pin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F(2023-04-07):
朋友你好,StarRC提取出来后,怎么用config配置进行后仿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好,StarRC提取出来后,怎么用config配置进行后仿真啊?

同问呀,哥们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3-10-18):
引用 网友C:
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etup,simulation file,dspf里把文件填进去就可以了,仿真的log文件里会提示xx subc ...

酷哦,大侠,再也不用对input.scs里的subket替换为spf文件的顺序了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好,StarRC提取出来后,怎么用config配置进行后仿真啊?

您好同仁,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我也在找怎么用starrc提出的参数进行后仿

网友(2024-08-28):
您好,请问你有StarRC抽出的手顺书吗?或者是你自己做的knowhow能给我分享一下吗?mail: yinfuqiang@microele-botai.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etup,simulation file,dspf里把文件填进去就可以了,仿真的log文件里会提示xx subc ...

真方便的方法

网友G(2025-01-17):
引用 网友C:
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etup,simulation file,dspf里把文件填进去就可以了,仿真的log文件里会提示xx subc ...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这样吗?

是的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知道有了spf文件如何后仿真,但是不知道这么用star RC提取寄生参数,能教我一下吗 ...

能不能教一下我如何用.spf进行后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选中在bench 对应的cell,new,下拉新建config view,选择电路视图,后面选spectre 选项;
2. 应该会 ...

你好!我到这一步了应该如何操作?.spf文件已经提取好了。

网友:
请问怎么做的?希望能详细的告诉我一下,我已经通过starrc成功提取了.sp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选中在bench 对应的cell,new,下拉新建config view,选择电路视图,后面选spectre 选项;
2. 应该会 ...

方法2:
选择后仿真的模块,调用的view 改成symbol,然后把spf 像model 一样,加在model 设置里面;
注意:spf 格式顺序需要更新;你说的方法二该如何操作?以及这个SPF如何更新?

网友(2025-04-14):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这样吗?

请问你按这个方法仿真成功了吗

网友:
你好,我把environment files 里加上了spf文件,并且pin的顺序也手动确认过了是一样的,但仿真出来的图像和前仿还是一样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