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ip,marco,mem,sram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0-09-13):
一直不太明白这些的差别和关心

网友:
pll是锁相环,它是一个专用ip,以macro的形式在芯片中存在;ip是具有知识产权的组件,它可以是代码,可以是版图等等,因为具有知识产权,它的使用必须得到拥有者的授权才行;macro是宏单元,在芯片中一般以黑盒的形式使用,是芯片设计者在设计用使用的一些ip,sram等等,和标准单元相比,它一般比较大,且尺寸可大可小,sram是静态随机存储器,基本单元为bit cell,在芯片中主要用于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