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输出毛刺

楼主(2020-09-13):
有经验的大佬可否帮看下,我的这个是正弦波做adc的输入,再经过理想dac出的波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毛刺

网友:
如果用veriloga 理想不带clock dac转换,确实会造成这样现象,建议adc输出通过时钟锁存后,再用时钟控制dac输出就没有问题了。至于时钟可以这样加,你用D触发器上升沿锁存adc数据,然后用带时钟理想dac用下降沿转换,这样就没有毛刺了。另外你这个波形即使有毛刺,其实对你影响不大,只是显示问题,不美观,你做FFT时取点取中间不带毛刺点即可。

网友A:
  with low pass filter or no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th low pass filter or not ??

No low pass filter is used. Is this necessary? I'm a novice. I don't understand very well

网友B:
理想dac没有用时钟采数据吧,看着像是数据之间的skew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dac没有用时钟采数据吧,看着像是数据之间的skew造成的

确实是这样,大佬,一般理想dac时钟怎么加,是和ADC的送数据的时钟同步么?还是要有延时什么的

网友:
那沒關係的.後端使用者只要採樣在中間點就不會出錯了.
安啦..

网友:
可以自己按照理想dac 写一个带clk 端口的dac,然后拿clk 打出来就干净了。
不过,你也可以先用dff 把数据同步一拍,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0-10-20):
DAC问题吧

网友C(2024-11-21):
那这个毛刺会降低有效位数吗

网友(2024-12-22):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毛刺会降低有效位数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