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流源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9-13):
这张图是LM134的datasheet给出的电路图,下图是给出的参考原理图,大概意思是在上图的R和V-处加上电阻,就可以在V+到V-间获取恒定电流,看不太懂,有大神讲解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这个类似LDO的结构吧,不过多了一路电流镜,利用运放的虚短,正负电压相等得到R点的电压就是64mV,就可以得到结果了吧,楼主是想问这个吗?

网友:
64mV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Q1/Q2的delta Vbe,但是感觉这个应该有强温度系数,不知道怎么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