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的计算题

楼主(2020-09-14):
如下图所示,小弟不懂怎么处理正负端相连的Vin

网友A:
你的VIN在哪里?
这个电路结成这样子,输出就是地

网友:
输出就是地

楼主:
图放错了,左边的Vout是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IN在哪里?
这个电路结成这样子,输出就是地

sorry,图放错了,左边的Vout是Vin

网友:
感觉输出就是地啊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各位,图画错了

网友:
一样的,根据虚短和虚断的假设,OP政府两个输入端的电平相等,由正支路推算出该值=VIN/2,那么负支路按照电流推算VOUT=0

网友:
1. V+=0.5Vin
2. V-=V+
3. (Vin-V-)/R=(V-  - Vo)/R

so Vo=0.

网友:
用下虚断特性,然后上面电流相等,算出来vout就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