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版图设计求助

楼主(2020-09-14):
第一次做BGP
10个pnp 如何匹配
pnp的链接需要注意什么 需要加guard ring吗
整体布局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mos管围guard ring留了2 u的距离
poly电阻加了dummy
电流镜做了对称结构

网友:
第一,是BGR不是BGP
第二,一般都是9个BJT,3x3排列,10个的……还没见过

网友:
中间一个 周围包九个

网友(2020-10-20):
不能用10个,应该用9个画成3*3

网友:
10个的画12个,3X4,周围一圈10哥,中间两个,其中一个是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