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sfr_bus将8051与I2C进行连接

楼主(2020-09-14):
如题:如何利用sfr_bus将8051与I2C进行连接。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在51core里面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I2C的寄存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1core里面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I2C的寄存器即可

定义完端口后,如何进行连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