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时怎样不改变所有逻辑单元与其管脚名称

楼主(2020-09-14):
dc综合时怎样不改变所有逻辑单元与其管脚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dont-touch

使用了这个命令,但是内部节点name还是会改变,还是会将二输入的逻辑单元综合成其他多输入的逻辑单元,想再跟您请教一下

网友B:
记得有个所见即所得,好象是wyswyg,dc里有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个所见即所得,好象是wyswyg,dc里有设置吗?

在dc_shell搜索man wyswyg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