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2C协议的疑惑

楼主(2020-09-14):
根据I2C协议,在Start之后传输的第一个字节数据(7bit 地址+1 bit WR),用来指定选择哪个slave。是不是说,想要访问slave内部寄存器,需要继续传输相应的内存地址?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后面传输的slave内部存储空间的地址实际上对于I2C master来说就是数据字节了,仅仅对于slave来说才属于地址字节?
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I2C协议的地址字节仅仅用来选择具体访问哪个slave和读写方向?

网友A:
I2C协议只规定bit流,不规定具体上层协议。内部咋定那是双方沟通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协议只规定bit流,不规定具体上层协议。内部咋定那是双方沟通好即可。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0-12-06):
你的理解是对的,除了第1byte,后续访问slave内部寄存器,都是自己定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