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的参考电流应该选流入还是流出好?

楼主(2020-09-14):
小模块在接收需要的参考电流的时候,设计成流入(NMOS)还是流出(PMOS)的好?
还是都一样?

网友:
PMOS匹配和flicker noise性能应该好点

网友:
一般肯定是有流入也有流出的,比较典型的结构都是PMOS 产生电流源,然后送到各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