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仿真得到LC VCO中的tank 阻抗?

楼主(2020-09-14):
LC VCO中的tank 阻抗怎么仿真得到?只是上面的tank impedance

看文章的时候经常会有VD,ID的频谱,VD=ID*Rp,想求助各位大神如何用virtuoso把Rp随f变化的图像求出来?
急求,谢谢!

初学小白,现在已经得到了PSS的V,I频谱,但是不会求Zin

网友(2022-09-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有了PSS的话接着再跑一个PSP拿到Sparameter就OK了呀。或者更简单的,加一个PAC 1A的电流,跑PAC,拿到电压,电压的实部就是Impedance。

网友(2024-03-15):
请问,这几附图是哪一篇paper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