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trap 和ring 连不起来

楼主(2020-09-14):
大家好,ICC初学者一枚,遇到如下问题
P/G ring是手动创建的 around core,然后在手动创建strap 一直不能连到ring上面,报警号说孔打到boundray外面的,怎么设置可以允许打这个孔呢

网友A:
你这个是 实验吧  在好好看一下 lab 应该是 步骤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 实验吧  在好好看一下 lab 应该是 步骤少了

是的,我自己弄一个很小的模块学习的

网友B:
create floorplan 时候space between core and terminals (left right bottom top)这几个值设置的多少,好像跟这个有关系,我也是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e floorplan 时候space between core and terminals (left right bottom top)这几个值设置的多少, ...

没有设置,默认是0,我看lab上ring也是在core area以外,strap也连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默认是0,我看lab上ring也是在core area以外,strap也连上去了

你设置上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e floorplan 时候space between core and terminals (left right bottom top)这几个值设置的多少, ...

谢谢,我把那个值不设0.设大一点,就可以连上去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那个值不设0.设大一点,就可以连上去了,感谢

没事儿,我也是初学,可以相互学习学习

楼主:
ICC Strap 和ring 连不起来 ---已解决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