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ps后spectre仿真结果变差

楼主(2020-09-14):
后仿TRAN仿真速度太慢,于是采用加命令的方式使用aps多线程仿真,命令是 +aps +mt=16
加命令后的仿真速度是变快了,但仿真结果很差,和不用aps的TRAN conservative精度仿真结果差很多(如图,图1、2是用aps的,图3、4是不用aps)

同事那边也只是在原本TRAN conservative精度的基础上加了命令跑aps,仿真结果就一样

为什么我同样的操作就差别这么大呢?

(对比两个人的仿真过程发现有一点不一样,他那边有aps跑时TRAN的步长step和不用aps时相差不大,但我这边有aps跑时TRAN步长会变为原来的两三倍,如图2、4)
请大佬们解惑~提前感谢

网友A:
+aps仿真节点比aps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s仿真节点比aps少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图1设置里的++aps
我仿真的时候是以图2的设置来的
然后开aps的方法是图3中命令行里加那两个命令

网友B:
aps是这样的。你们仿真的莫非是同一个电路?应该不是吧
如果你对精度有要求,就设置maxstep到你想要的数值,还是能比普通spectre快的

网友C:
aps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step 调小就好了;

网友D:
可以再对比一下两个仿真log文件中有个tran分析的参数设置, 比如errpreset, reltol, method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对比一下两个仿真log文件中有个tran分析的参数设置, 比如errpreset, reltol, method等 ...

log文件里记载的唯一的区别就是rabsshort这个参数了……会是这个参数影响的结果么(有参数的是有aps结果差的那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s是这样的。你们仿真的莫非是同一个电路?应该不是吧
如果你对精度有要求,就设置maxstep到你想要的数值 ...

的确,仿真的不是同一个电路,但这个情况就很让人迷惑
设置maxstep到合适值结果的确就变好了,速度也略有提升不过不大,如果真的是仿真器的问题而不是设置问题,那也只能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s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step 调小就好了;

是的了,暂且有效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仿真的不是同一个电路,但这个情况就很让人迷惑
设置maxstep到合适值结果的确就变好了,速度也略有 ...

没啥迷惑的点啊。默认设置的精度是根据电路和信号动态调整的,很容易不够智慧。所以conservative和conservative之间的差距极大

网友E(2021-04-07):
所以有改善aps精度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有改善aps精度的方法吗?

限制步长有用

网友F(2021-11-18):
引用 楼主:
限制步长有用

额,请教一下大哥,怎么限制步长啊,我这用aps的结果和spectre的结果差了很多。。

网友(2022-04-27):
引用 网友F:
额,请教一下大哥,怎么限制步长啊,我这用aps的结果和spectre的结果差了很多。。
...

老哥会了APS限制步长的方法了吗?

网友(2022-06-17):
怎么限制步长?

网友(2022-08-18):
同问怎么限制?

网友(2023-06-28):
Tran option里面的 max step

网友(2024-09-23):
我也遇到了仿真器结果差异很大的问题,aps仿真结果异常,是十倍的正常值,但是波形图是正常范围,直流工作点也异常。换成spectre之后值就正常了。aps里我也修改过step,默认150我调到20都没啥变化,还是错的,很奇怪这种情况只在仿工艺角组合时某一个组合下出现

网友(2025-09-23):
楼主的截图里面,error preset里面勾选了 do not override,这个可能是导致结果误差的原因。我看论坛里面有说过,如果勾选了do not override,仿真精度配置相关的参数就会按照用户自定的配置,没准儿用户自定的配置的精度要比conservative低。因此可以将aps的error preset改成 consercative再试试。
链接如下: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ed-or-tran-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