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用tf文件和lef文件生成的map脚本文件为空是为什么

楼主(2020-09-14):
LEFto Milkyway 创建frame view的过程需要一个map file,我用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脚本,./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smic18_6lm.tf smic18_6lm.lef生成的map文件为空是怎么回事,technology file和lef file都是厂家给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这mapping file倒是可以自己写 按照前辈的经验 写上poly层以及各金属层和通孔层及对应的GDS层号就行

网友(2022-02-11):
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A(2022-07-05):
遇到同樣的問題,請問解決了嗎?

网友(2022-09-07):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樣的問題,請問解決了嗎?

脚本的问题,建议换个脚本

网友:
我用这里的脚本:https://bbs.eetop.cn/thread-841557-1-1.html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