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今个面试被问到,为啥模拟电路MOS管要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2020-09-14):
如题,今天小弟面试被问到了,突然被这么一问还真有点措手不及,匆忙中说出个饱和区的增益大,面试官笑了,他说可以还可以从噪声的角度考虑,请问大家如何看待?

网友:
帮顶!等大佬指点!

网友:
数字电路,不是用来放大的

网友A:
饱和区,Id主要由Vgs控制

网友:
顶一个,菜鸟坐等大佬

网友:
饱和区的mos管可以近似为一个压控器件(忽略沟道调制效应),电流和跨导与Vgs正相关,且此时的输出电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Id主要由Vgs控制

感觉目前这个答案最佳。
本来想说 rds 在饱和区大,频率特性在饱和区最优,但转念一想这些似乎都是表象,不是原因。
感觉问题似乎应该是为什么作为放大器的MOS工作在饱和区。这样就好回答了。

MOS有时是专门工作在线性区的。

网友B:
I-V关系角度,希望变量越少越好,这样设计也较为简便。
饱和区电流只是vgs函数。
亚阈值区也是vgs函数,但是速度有限,而且费面积。
线性区电流是vds和vgs函数,多一个变量。

网友:
好像是亚阈值区噪声大?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B:
I-V关系角度,希望变量越少越好,这样设计也较为简便。
饱和区电流只是vgs函数。
亚阈值区也是vgs函数,但 ...

这个回答的在理

网友:
主要是因为 在饱和区 输出电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