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VCO模块的相噪如何提高呢?

楼主(2020-09-15):
PLL电路中的VCO采用的结构是V2I+ICO,ICO就是4-stage差分结构,振荡频率在128M,目前相噪仿真的结果比较差,整体相噪拟合下来,基本上全部由VCO的相噪贡献,想问问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VCO的低频相噪降下来?

网友A:
是ring vco 结构吧。 加功耗最简单,加一倍功耗降低6db。再就是微调,看下noise的贡献,尽量把fn和thermal noise调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ring vco 结构吧。 加功耗最简单,加一倍功耗降低6db。再就是微调,看下noise的贡献,尽量把fn和thermal  ...

是ring VCO,我目前就是微调管子尺寸 把闪烁噪声降下来,管子WL变得比较大... 再降的话那就是接着增大面积 再就是加功耗了,跟ring的个数或者结构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ring VCO,我目前就是微调管子尺寸 把闪烁噪声降下来,管子WL变得比较大... 再降的话那就是接着增大面 ...

结构的话当然是lc的结构噪声更低。 ring的话做过8个phase的,感觉和4个phase没什么区别。 看下能不能把latch的管子调整一下,降低latch 的mos管和inv mos管比例,这样latch mos功耗减低,inv mos就有更多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的话当然是lc的结构噪声更低。 ring的话做过8个phase的,感觉和4个phase没什么区别。 看下能不能把la ...

好的,谢谢

网友:
add a low pass filter to currtent mi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ring vco 结构吧。 加功耗最简单,加一倍功耗降低6db。再就是微调,看下noise的贡献,尽量把fn和thermal  ...

加一倍功耗只能降3dB吧

网友(2024-06-21):
V2I+ICO这个会影响PLL传递函数不

网友(点评):
感觉不会,传输函数是KVCO决定的,这个结构的频率也会随着控制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也有k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