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怎么样让verdi拉出的波形状态机信号显示parameter名字

楼主(2020-09-15):
怎么样让verdi拉出的波形状态机信号显示parameter名字,而不是数值?

网友:
parameter没设置过。定义为enum类型的话,默认就是显示名字,而不是数值。

网友A:
在verdi的RTL窗口,选择tools-->Extract Interactive FS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verdi的RTL窗口,选择tools-->Extract Interactive FSM就可以了

点赞,你币有

楼主(2021-01-22):
引用 网友A:
在verdi的RTL窗口,选择tools-->Extract Interactive FSM就可以了

网友B:
verdi -autoalias xxx,-autoalias很重要

网友C(2023-11-17):
那怎么重新显示成数字呢

网友D:
怎么重新显示成数字呢

网友E(2024-03-07):
引用 网友D:
怎么重新显示成数字呢

同问,那怎么显示数字呢,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那怎么显示数字呢,求助

set radix

网友:
引用 网友B:
verdi -autoalias xxx,-autoalias很重要

这个会导致打开波形非常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重新显示成数字呢

在波形的时候选中,然后右键,然后remove alia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那怎么显示数字呢,求助

在波形的时候选中,然后右键,然后remove alias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E:
同问,那怎么显示数字呢,求助

网友(2025-08-19):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重新显示成数字呢

信号旁边(也就是调出Set Radix的地方)右键--Remove Local Al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