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driven 问题

楼主(2020-09-15):
请问VCS、或者incisive能够在编译阶段报出RTL multi-driven么? warning和error都行。比如像如下代码:
output [7:0] vr_o;
reg [7:0] ub_reg, vr_reg;
.....
assign vr_o = vr_reg;
assign vr_o[4:2] = ub_reg[4:2];

网友A:
vr_o[4:2]确实multi-driver了

网友:
肯定可以报,但是rtl最好还是l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_o[4:2]确实multi-driver了

但是compile的时候,却不报任何error或者warning,只有到综合工具这一步,才会发现错误。有没有什么办法,在compile和elab的阶段就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用lint做语法检查就会报出来

网友:
用logic类型就会报出来

网友:
spyglass检查肯定可以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