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buff和垫buff的区别和原理

楼主(2020-09-15):
我看到说插buff能减少delay,垫buff能加delay,可不都是在线中间放buff吗,为什么会有相反的结果

网友:
减少delay是因为net delay的计算跟线长的平方有关,如果一根线长度是1的话中间插个buffer就可以断成0.5+0.5的长度,这样net delay会比原来少,虽然buffer自己有cell delay,当线足够短的时候就是cell delay占主导了这个时候就是加delay。。。。

网友:
垫buffer这种提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插buffer减小delay,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线延迟占主导,线延迟跟线长是平方关系,此时插入Buffer将线打成两段降低走线延迟(插入的Buffer增加的延迟较小),另一种是器件延迟,走线太长,线电阻电容较大,上一级器件的输出信号经过走线后输出到下一级器件输入端的transition很差,导致下一级器件延迟较大,插入buffer相当于增强了驱动力,到达下一级器件输入端的transiton仍旧较好

网友:
长net导致delay过大的,插入合适驱动能力的buffer可以减小线延时;一般修一些mttv,或者长走线可以用到。
单纯的插bufer增加延时,一般用来修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