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0-09-15):
使用海力士180nm工艺5v器件搭建电路时,遇到了DC仿真提示不收敛的问题。使用简单CS放大器测试,如下图,宽长比在7.4u/2u时dc仿真提示不收敛,当尺寸在8u/2u时可以仿真出正确结果

电路图

电路图

仿真器报错

仿真器报错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test bench,不过提示一下,如果有电流源的话,先拿掉再看一下

楼主:
以解决,谢谢2楼建议。我通过端口直接加的激励会提示不收敛,通过搭建testbeech加激励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5-08-26):
引用 楼主:
以解决,谢谢2楼建议。我通过端口直接加的激励会提示不收敛,通过搭建testbeech加激励解决了问题 ...

想问下加了什么激励 是吧vdc换成Vpwl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