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相关问题

楼主(2020-09-15):
描述:对于多个Verilog文件,analyze命令要怎么读入这些.v文件?还是说只用读入顶层文件?此外,对于有的.v文件include了其他头文件,要怎么告诉DC呢?

在此谢过各位前辈了。

网友:
比较简单的是-vcs “-f filelist”。filelist里面可以包含.v,include等。

网友:
读整个filelist啊

网友A:
需要全部读入,DC会自动解读include 关系

网友:
read_file -top 顶层模块名 -autoread -recursive 文件夹、路径

网友(2020-10-16):
谢谢分享,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2楼的答案 analyze -vcs "-f xxx.f"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A:
需要全部读入,DC会自动解读include 关系

想问一下怎么全部读入啊,全选的话,图形界面还是只有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