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Razavi书中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0-09-15):
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网友:
就是说你必须让mos管工作在饱和区,那么你的Vds就需要比过驱动电压要大,那么如果你的过驱动电压设定的太大的话,你的Vds就需要更大,你的电压余度即你的高低电压减掉这个vds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