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virtuoso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9-16):
1.拿TSMC55nm来说,比如选定了一个管子nmos_rf,应该如何查看它的基本器件参数(可以用来计算的那种),如Vth0,k等等2.在设置管子的具体界面中,假如total_width不变,改变fingers和w的参数值,会对最后的仿真结果有影响吗?
最后,求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virtuoso教程,现在跑仿真真的是十万个为什么...怎么觉得跑仿真感觉和allen,拉扎维的书上内容不一样...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1. 直接DC仿
2. total_width不变,改变w和finger会影响仿真结果的,比如对于LNA设计,w取0.6um-1um的NF比w取2um以上要好一些,case by case,自己仿真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问师兄或者同事 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直接DC仿
2. total_width不变,改变w和finger会影响仿真结果的,比如对于LNA设计,w取0.6um-1um的NF比w ...

谢谢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师兄或者同事 更快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