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分析

楼主(2020-09-16):
求助一下,为什么在计算输出噪声时,要同时用一个电压源和电流源表示输入参考噪声,正常一个器件的噪声对输出噪声的影响不应该只用一种计算即可吗,噪声电压和噪声电流不应该只是表示噪声的不同方式呀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拉扎维的书,第7章有解释
楼主的插图我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拉扎维的书,第7章有解释
楼主的插图我看不明白

弄错啦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