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计算器average函数输出有效位如何设置?

楼主(2020-09-16):
如题,我用average函数计算一段波形的平均值,输出为1.199V,但是精度不够,如何显示更多有效位数》?

网友A:
IC6的adexl里:options->Outputs Formatting里有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的adexl里:options->Outputs Formatting里有这个设置

多谢多谢

网友B(2023-05-08):
可以在calculator计算的数值界面,右键通过format-->Significant Digits修改有效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6的adexl里:options->Outputs Formatting里有这个设置

adel能设置吗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calculator计算的数值界面,右键通过format-->Significant Digits修改有效位数

请问这个界面是在哪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