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提高virtuoso的混仿速度

楼主(2020-09-16):
现在在用virtuoso做数模混合仿真,发现virtuoso太慢了,我用vcs仿数字部分至少要仿到40多ms才有结果,用virtuoso混合仿真怎样才能比较快的达到这个仿真时间

网友A:
开XPS MS, 降低精度,如果是PLL或者ADC可以选PLL/sampled选项
如果A和D耦合不是那么紧密,不需要每个周期都互相喂数据可以分开来仿。

楼主:
详细一点行吗

网友:
用veriloga代替模拟怎么样?

网友(点评):
写得烂的verilog-a会不收敛

网友B(2022-04-16):
引用 网友A:
开XPS MS, 降低精度,如果是PLL或者ADC可以选PLL/sampled选项
如果A和D耦合不是那么紧密,不需要每个周期 ...

请问 PLL\sampled这个选项在哪呢?我在cadence 618里面没有看到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B:
请问 PLL\sampled这个选项在哪呢?我在cadence 618里面没有看到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