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前辈关于LDO的一些相位裕度与瞬态响应的问题

楼主(2020-09-16):
最近刚开始做LDO,很多东西不太懂。空载及满载时的稳定性仿真如下图2,3所示,相位裕度看起来也够了,不太明白输出加0-20mA(T=10us)的瞬态电流时为什么会出现振荡?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空载稳定性仿真

空载稳定性仿真

20mA负载稳定性仿真

20mA负载稳定性仿真

瞬态仿真

瞬态仿真

网友:
负载20mA的stb仿真看一下

网友:
20mA负载的stb仿真看一下

网友A:
负载20mA的stb仿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20mA的stb仿一下看看

感谢指点,第三张图就是负载20mA的stb仿真,相位裕度约为70度。

楼主:
第二张和第三张图分别是空载和20mA负载电流下的稳定性仿真

网友B:
break VO1 and simulate iprobe and display the gain and phase pl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eak VO1 and simulate iprobe and display the gain and phase plot

Thanks for you helping!When I break VO1 ,the phase looks not enough.And would you please give me some suggestions?

网友C:
不防瞬态可以稳压吗?可以再看看你的BG和Bias的输出曲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防瞬态可以稳压吗?可以再看看你的BG和Bias的输出曲线,有没有问题?

感谢!正常可以稳压的,就是负载瞬态响应出现问题(因为LDO的输出要接一些其他电路电流从500uA至100mA之间跳变)。另外我现在是用理想电压源给的偏置和VREF,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C:
我之前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验证一下:
①这种补偿结构,在轻载(并非空载)时效果较差,你可以仿一下0~20mA下的相位裕度曲线,看看相位裕度是不是都够;
②我之前就是因为BG和Bias的启动电路有问题,所以在仿瞬态的时候整个电路都挂了,你这里都是用理想源,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验证一下:
①这种补偿结构,在轻载(并非空载)时效果较差, ...

您好!我在0~20mA负载电流范围内的相位裕度都还可以。另外,按理说不是应该在任意地方断开环路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吗?但是当我从不同地方断开环路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例如VO1处断开环路的话相位裕度为负值,这点我不太明白。

网友D:
你可以先看看不同负载下的瞬态响应,再来考虑跳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0~20mA负载电流范围内的相位裕度都还可以。另外,按理说不是应该在任意地方断开环路得到的结果 ...

不能随便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看看不同负载下的瞬态响应,再来考虑跳变

感谢,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网友E:
你的环路仿真怎么仿真的啊 断点在哪里,一般都是接OP输入端的反馈点那里断开然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环路仿真怎么仿真的啊 断点在哪里,一般都是接OP输入端的反馈点那里断开然后仿真 ...

我是在输入端的反馈点那里断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输入端的反馈点那里断开的。

你中间加的那些BJT是缓冲级吗? 前面有个大神回复说VO1点断开好像PM就有问题了,要不要从这里想想中间那一级的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中间加的那些BJT是缓冲级吗? 前面有个大神回复说VO1点断开好像PM就有问题了,要不要从这里想想中间那 ...

中间加的是一个改进的缓冲级。我再想想吧,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间加的是一个改进的缓冲级。我再想想吧,感谢!

新人回答,推导了一下,你这个增加的缓冲级,当load增加的时候,功率管的pmos栅极应该要降低,但是你的缓冲级经过BJT好像会让VO2点升高,我看了其他LDO的架构,好像感应功率管PMOS栅极的那条环路是正反馈,你的是负反馈。

网友F:
stb仿真不是电路的所有状态。由于它只是基于小信号模型的稳定性分析,所以只能反应很长时间后的电路状态【稳态】。
而tran是切合实际的电路运行状态,更加真实。
你的LDO在负载切换时经历一个大信号状态,很可能在某一点满足振荡条件。此时环路有可能很长时间后收敛到目标电压,但是也有可能形成稳态振荡。
解决办法。加大电流,让电路较短时间收敛到目标dc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人回答,推导了一下,你这个增加的缓冲级,当load增加的时候,功率管的pmos栅极应该要降低,但是你的缓 ...

这个结构应该没问题,估计是我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b仿真不是电路的所有状态。由于它只是基于小信号模型的稳定性分析,所以只能反应很长时间后的电路状态【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G(2020-11-1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跟楼主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跟楼主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没有啊我换了另一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换了另一种结构

我解决了 我猜测应该是在m21,m22高阻节点这里产生了一个极点 然后额外增加了一个零点补偿

网友(点评):
大佬,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有分析过吗?

网友H(2021-05-31):
楼主 现在解决了吗?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现在解决了吗?请问是什么原因???

后来调好了,感觉是buffer那一级的静态工作点有点问题,应该保证下面那个三极管在不同负载电流范围内始终能够导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后来调好了,感觉是buffer那一级的静态工作点有点问题,应该保证下面那个三极管在不同负载电流范围内始终 ...

这种篇论文之前我试了一下,但是感觉不是这样。这种通过反馈减小功率管栅端结点等效电阻的结构,我仿真pz,觉得是该结构产生了一个右平面极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篇论文之前我试了一下,但是感觉不是这样。这种通过反馈减小功率管栅端结点等效电阻的结构,我仿真pz ...

pz分析我一直看不太明白。根据论文中的电路结构我算出的传输函数没有右半平面极点,不过补偿电容较大时相频会有一个较大的跳变,我觉得是论文中消去的那个左半平面零点的作用。我也不是很明白瞎说的,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当心误区!
当电路里出现多个环路时,必须在所有环路都断开一次仿真stb,这样才能代表你的电路的真实稳定性。

你的电路既然在某一个环路仿stb,相位裕度不够,那本来就有振荡风险。

网友I(2022-07-15):
楼主,我也是最近学习LDO搭了这个电路,同样会在瞬态0-200mA是会有稳定震荡,而200mA-0却没有,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也是最近学习LDO搭了这个电路,同样会在瞬态0-200mA是会有稳定震荡,而200mA-0却没有,不知道怎么 ...

网友J:
关于这个结构,我一直有个疑惑:当负载电流=0或者说轻载时候,主极点在数据级,次极点在EA的输出级; 在重载时候,主极点在EA输出级,次极点在输出级。但是在轻载到总载中间的某个负载电流值时候,那么应该是2个极点靠近,应该会出现相位裕度不够而出现振荡的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关于这个结构,我一直有个疑惑:当负载电流=0或者说轻载时候,主极点在数据级,次极点在EA的输出级; 在重 ...

是的,我也一直很疑惑。论文显示中间会存在一个最差的相位裕度,但不会是0,最差的相位裕度都可以调到60以上

网友L(2023-06-04):
引用 网友K:
是的,我也一直很疑惑。论文显示中间会存在一个最差的相位裕度,但不会是0,最差的相位裕度都可以调到60 ...

我仿真的结果:在单位增益频率之后,相位会非常迅速地下降,这就使得电路的相位裕度足够,但增益裕度很低,如果片外电容的ESR大一些的话,就会生成一个零点来把相位提高,这样就能做到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都足够,就不会震荡了

网友M(2023-08-24):
引用 网友L:
我仿真的结果:在单位增益频率之后,相位会非常迅速地下降,这就使得电路的相位裕度足够,但增益裕度很低 ...

请问,实际情况esd不可能比较大的话怎么办呢,您最后有解决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实际情况esd不可能比较大的话怎么办呢,您最后有解决吗,谢谢。

解决了,单位增益频率后出现相位裕度迅速是因为出现了共轭极点,可以看看这篇论文:

网友(2025-05-06):
大概率是增益裕度不够,一般要求增益裕度要大于10,可以增大BUFFER的偏置电流试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后来调好了,感觉是buffer那一级的静态工作点有点问题,应该保证下面那个三极管在不同负载电流范围内始终 ...

请问下M21的body和Source相连吗?我看有些文章是没写的。M22一直工作在饱和区吗?轻载下亚阈值区间可以吗?

楼主(2025-06-06):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M21的body和Source相连吗?我看有些文章是没写的。M22一直工作在饱和区吗?轻载下亚阈值区间可以吗 ...

是的吧,轻载下亚阈值区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吧,轻载下亚阈值区正常吧。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