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 (IMPFP-3961): The techSite 'RASP256X8M8s' has no related cells in LEF/OA library.

楼主(2020-09-16):
我用innovus导入项目的global文件时候,提示了这个warning:**WARN: (IMPFP-3961):        The techSite 'RASP256X8M8s' has no related cells in LEF/OA library. Cannot make calculations for this site type unless cell models of this type exist in the LEF/OA library. If the SITE is not used by the library you can ignore this warning or remove the SITE definition from the LEF/OA to avoid this message.

我看了IMPFP-3961的详细信息,
IMPFP-3961(15.20)                                            IMPFP-3961(15.20)
NAME
       IMPFP-3961

SYNOPSIS
       The  techSite  '%s' has no related cells in LEF/OA library. Cannot make
       calculations for this site type unless cell models of this  type  exist
       in  the  LEF/OA library. If the SITE is not used by the library you can
       ignore this warning or remove the SITE definition from  the  LEF/OA  to
       avoid this message.

DESCRIPTION
       This  warning occurs when a site is defined without being referenced by
       any cell in LEF/OA library.  The tool uses the  SITE  definition  along
       with  the  library  cells  which use the SITE to validate the power and
       ground pins are defined consistently so followpin routing will be  suc-
       cessful.

       Example:
       *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a predefined SITE 'core' which is refer-
       enced by a
       cell 'AND0':

       SITE core
           SITE 0.180 BY 1.114 ;
           SYMMETRY Y ;
           CLASS CORE ;
       END core

       MACRO AND0
           CLASS CORE ;
           SIZE 0.360 BY 2.228 ;
           SITE core;
           ---------
           ...
       END AND0
   IMPFP-3961(15.20)

依据上面的example,我看了下我的Lef文件,应该是也有这样的定义的。那为什么还报这个warning呢?
VERSION 5.4 ;

SITE RASP256X8M8
     CLASS CORE ;
     SYMMETRY X Y R90 ;
     SIZE 244.980 BY 194.400 ;
END  RASP256X8M8

MACRO RASP256X8M8
  CLASS    BLOCK ;
  FOREIGN  RASP256X8M8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244.980 BY 194.400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RASP256X8M8 ;
  PIN AD[0]
    DIRECTION INPUT ;
    USE SIGNAL ;
    PORT
      LAYER M2 ;
      RECT 108.380 12.000 108.860 12.760 ;
    END
  END AD[0]
  PIN AD[1]
    DIRECTION INPUT ;
    USE SIGNAL ;
    PORT
      LAYER M2 ;
      RECT 111.500 12.000 111.980 12.760 ;
    END
  END AD[1]

网友A:
1. 这个警告不用理.。啥也不干继续跑你的。没关系。
2, 你这个256x8就是个mem,是BLOCK属性,不是CORE。根本用不到SITE的调用,定义也没有意义了。
3. 非要消除警告觉得看了不爽,就把 这段 “SITE RASP256X8M8 "几行全部删掉,再删掉你标的那行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个警告不用理.。啥也不干继续跑你的。没关系。
2, 你这个256x8就是个mem,是BLOCK属性,不是CORE。根 ...

很清楚,谢谢